[求助] 异步buck VIN对SW打正向ESD

楼主(2025-01-22):
第一次做异步buck,在搭ESD的时候发现,跟同步buck不一样,VIN对SW的正向ESD似乎没有合适的通路。如图所示:
1. 要么在SW处加ESD器件,但是似乎很少见到直接把ESD器件加在SW到电源或者地之间,论坛里有没有哪位老师试过,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要么不加ESD,直接让上管击穿泄放。但是怎么去评估上管的自保护能力呢?

网友A:
BOOT到SW放ESD器件例如GGNMOS,BOOT到GND放个二极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到SW放ESD器件例如GGNMOS,BOOT到GND放个二极管即可。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我画了一下,ESD的时候击穿2个ESD+1个diode就行。

我理解加在BOOT到GND之间的那个二极管,只需要反偏耐压超过VIN就行,并没有要求它必须是ESD器件,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到SW放ESD器件例如GGNMOS,BOOT到GND放个二极管即可。

另外,2个ESD BV+ 1个diode的总和可能已经超出功率管上管的BV了,感觉这里还是有风险的,不知道大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使用GCNMOS结构,降低Trigger电压,Length做大减小Hol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