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2B diode在物理层面要怎么理解?

楼主(2025-01-22):
有哪位大神能在物理层面解释一下B2B二极管嘛?

网友:
两块金属之间泄放ESD 场景下电荷用的

网友A:
个人理解就是常用于芯片存在多个地的时候,用于搭建两个地之间的ESD泄放通路的,通常情况下两个地都是0v两个二极管都不导通,ESD来的时候不论打正压还是负压,总有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泄放ESD电流,至于物理上理解的话就看看design rule的剖面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就是常用于芯片存在多个地的时候,用于搭建两个地之间的ESD泄放通路的,通常情况下两个地都是0v两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