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afer级测试

楼主(2025-01-22):
想咨询一下,关于裸露的PAD在扎针测试时对其他裸露的PAD污染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指的什么污染  pad是通过针卡上的探针扎上去的 探针都是独立的 都没相互接触

网友:
制造完的所谓吧

楼主:
PAD区域是裸露到AP层的,想了解一下,PAD处AP裸露的时间长短和条件,以及污染源和污染程度,保护措施

网友(2025-04-23):
一般都要先做弹坑实验DOE,确定扎针Overdrive的窗口,如果是golden wafer,多次CP测试后要做reflow的;你说的污染,一般是张完bumping后,随着扎针次数增加出现锡渣残留,log表现是出现OS失效增加,所以需要定期清理锡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