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一个脚本保持待命的状态?

楼主(2025-01-22):
如题,最近在写一个拾取鼠标点击坐标的功能,就是每次点击都记录下当前坐标,但是发现每次脚本都只能运行一次就结束了,并没有达到那种循环记录的功能,是要添加一个wait的函数吗?

楼主:
对了,是skill脚本,在layout上使用

网友A:
写一个循环,每隔0.2秒检查是否有点击,有点击就同步相应坐标

网友B:
比如说你这个脚本的函数名是AAAA(),把hiEnqueueCmd("AAAA()")加到脚本获取坐标的语句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循环,每隔0.2秒检查是否有点击,有点击就同步相应坐标

怎么才可以识别到点击了没有?

楼主:
skill获取坐标的几种方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940765-1-1.html

在这篇帖子看到了另外的方式,原先我是采用hiGetCommandPoint()来获取一个鼠标点击时所处的坐标的,这个可以联立skill的一些函数使用,例如我使用lehiMarkNet这个函数时可以将此时点亮的点坐标记录下来,从而进行下一个操作;但是这个hiGetCommandPoint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会识别所有command操作,如果你用鼠标拖动layout界面,那么他这个坐标位置会变为当时那个动作所处的位置;就不能够设置它只对某种类型的command进行操作;
用enterPoint()操作的话再加上一个循环,可以做到每次都等待你重新点击一个点,再结合lemarknet也可以实现点亮线再记录坐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这个脚本的函数名是AAAA(),把hiEnqueueCmd("AAAA()")加到脚本获取坐标的语句后面,
...

这个我试用了一下,这个好像是等待一个子任务是否准备就绪,好像防止比如文件没有完全读完就进行下一步操作的,但我要的待命状态时类似enterpoint()这样子,只有完成一个操作任务后才会执行;而我找不到可以检测鼠标是否点击的一个函数,有的话应该可以采用这种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用了一下,这个好像是等待一个子任务是否准备就绪,好像防止比如文件没有完全读完就进行下一步操 ...

你的要求是一直重复enterpoint()这个操作,hiEnqueueCmd("enterpoint()")可以一直重复enterpoint(),也就是你说的enterpoint()一直待命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是一直重复enterpoint()这个操作,hiEnqueueCmd("enterpoint()")可以一直重复enterpoint(),也就 ...

不需要添加循环吗?如果在一个循环里面,enterpoint()好像已经是可以循环等待的那种状态,只有点击了之后才会做下一步,然后再一次等待点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添加循环吗?如果在一个循环里面,enterpoint()好像已经是可以循环等待的那种状态,只有点击了之 ...

那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C:
用enterPoints,你的callback放在?addPointPro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nterPoints,你的callback放在?addPointProc里

不需要callback吧,执行完自动就返回坐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