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白求问,版图绘制问题

楼主(2025-01-22):
小白求问,cadence virtuoso layout页面按住左键控制滚轮为什么不能放大缩小页面?

网友A:
ICW窗口的option~>bindkey~>layout  可以设置快捷键

网友B:
放大缩小 只用滚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缩小 只用滚轮就可以

我想用鼠标按住左键,用滚轮放大缩小,放开左键如何实现选中某个区域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W窗口的option~>bindkey~>layout  可以设置快捷键

好的,我尝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鼠标按住左键,用滚轮放大缩小,放开左键如何实现选中某个区域的图形
...

按住左键的同时按下右键然后松起右键,选框就可以拖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左键的同时按下右键然后松起右键,选框就可以拖着走了

正解

网友:
按住左键不要松开  拉出任意大小的方框  再按下右键  然后就可以都放开  用滚轮控制放大缩小  实现选中某个区域

网友:
左键按住不放,轻点一下右键再松开,就可以缩放了

网友:
重启virtuos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