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内产生的方波时钟信号,想输出给示波器来测量

楼主(2025-01-22):
方波时钟的输出buffer,尺寸如何确定呢?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带载1meg//15p,仿波形,看duty,上升沿,过冲,回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1meg//15p,仿波形,看duty,上升沿,过冲,回沟等

谢谢,1meg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meg是什么啊?

示波器负载啊,1M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负载啊,1M ohm

谢谢,示波器负载1M欧姆,15pf,这些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示波器负载1M欧姆,15pf,这些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啊?

示波器探头上都写明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上都写明的啊

谢谢,电阻和电容,谁在前面啊?

网友:
他们是并联的,哥们

网友:
就带15pF电容仿真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