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LVS过程中因错中断

楼主(2025-01-22):
有大佬知道在版图中修改器件的尺寸后,跑LVS过程中,直接中断报以下错误。比如我在版图中调用器件后,跑LVS是可以跑起来,将器件的finger从4改成8,这时候就会报图片中的错误。再将器件的finger从8改成4,还会报图片中错误。有时候又可以正常跑起来。应该从哪些方面去debug?

楼主:
有时候甚至版图不动,光该电路中的尺寸后也会报图片中的错误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帖子第一条https://blog.eetop.cn/blog-1736922-6951047.html

网友:
看看virtuoso里报什么错误

网友:
是不是掉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