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 OPA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5-01-22):
各位老师:

CP原理图如图,Vcp负载给的是电压源1.6V和80pF

单独仿真OPA,相位正常

把 OPA放在CP里面, 加上RC补偿30p+3.4k,低频相位到-180°了;不加OPA RC补偿,低频相位是正常的180°,
仿真看只要加电容,即使是1pF,低频相位就是-180°

为什么加上RC 补偿后低频相位是-180°了?

网友A:
电容对vdd接试试。接输入端变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对vdd接试试。接输入端变正反馈了

电容接Vdd,那还有补偿效果吗?

怎么个接到VDD我还没明白

楼主:
加了miller补偿后,在带宽处没有什么征兆,没看见零极点,PM有180°相移

楼主:
iprobe加错了,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