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设计请教

楼主(2025-01-22):
如图是一个轨对轨的运算放大器,
我是照着师兄的一个电路搭的,按照他的参数搭出来后一跑AC发现输出简直不成样子
想请问一下这种应该怎么入手调呢?有点迷茫,恳请大家解答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先跑dc,把每一条支路的电流确定好,确保电流、管子工作状态没有问题
你偏置电路是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dc,把每一条支路的电流确定好,确保电流、管子工作状态没有问题
你偏置电路是怎么给的? ...

应该确保每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吗请问?

偏置就是电路图中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是用一比三电流源,保证在只有n管或者p管工作时候,依然保证恒定跨导,长得和sansen中一个电路很想,如果是我理解的这样,你可以先把分开,把输入级单独拿出来,按楼上说的调好工作点,输入级和后面的class ab 应该是不会影响的,调好偏置保证输出的电流,以及输入管子的gm符合你的预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确保每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吗请问?

偏置就是电路图中的样子

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轨到轨运放,输入是pmos和nmos 并联,折叠共源共栅结构,输出采用class AB (悬浮电流镜结构),miller电容+调零电阻补偿

你可以把每一部分先弄清楚

图中没有偏置电路,偏置电路要外加

网友B:
你这个里边没有偏置电路,Vin+-连接的四个管子是互补差分输入对,中间是折叠共源共栅,右边是CLASS AB,米勒补偿,其他应该是1:3电流镜的恒跨导

网友:
dc工作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轨到轨运放,输入是pmos和nmos 并联,折叠共源共栅结构,输出采用class AB (悬浮电流 ...

感谢回复!

请问红框里的是偏置电路吗?我比较想知道的是,绿框里的是开关管,用于开启1:3电流镜的,这个开关应该接到哪,由谁控制呢?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里边没有偏置电路,Vin+-连接的四个管子是互补差分输入对,中间是折叠共源共栅,右边是CLASS AB,米 ...

感谢回复!

请问红框里的是偏置电路吗?我比较想知道的是,绿框里的是开关管,用于开启1:3电流镜的,这个开关应该接到哪,由谁控制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红框里的是偏置电路吗?我比较想知道的是,绿框里的是开关管,用于开启1:3电流镜的,这 ...

红色是偏置电路,绿色那一部分我也不清楚,没做过恒定g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红框里的是偏置电路吗?我比较想知道的是,绿框里的是开关管,用于开启1:3电流镜的,这 ...

红色的是偏置,绿色的开关栅压是接到基准电压的,这个电压大小应该是由这个开关管的阈值和他们的源级电压决定的,具体的设置你可以查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是偏置,绿色的开关栅压是接到基准电压的,这个电压大小应该是由这个开关管的阈值和他们的源级电压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是偏置电路,绿色那一部分我也不清楚,没做过恒定gm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恒定跨导+跨导线性环驱动的classAB结构,而且你中间线性环的gate好像接错了,你可以把线性环先去掉,第一级输出四个节点用电流源代替;你先确定支路电流,然后确定电流镜管的Vdsat,最后共栅极的偏置电压确定,然后Vm电压是用来决定跨导突变点电压的,你可以先给0.5*VDD,后面再调线性环,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加我VX:jun1209677749

网友:
恒定跨导+跨导线性环驱动的classAB结构,而且你中间线性环的gate好像接错了,你可以先把线性环先去掉,第一级的四个输出用四个电流源代替,然后先确定支路电流,再确定电流镜的Vdsat,和共栅管的偏置电压,Vm是用来决定跨导突变的电压点的,你可以先给0.5*VDD,最后再去调线性环那部分

网友C:
我的建议是在输入管做到亚阈值区域,这样跨导和电流基本成正比,你还得保证在相同电流下P管gm和N管gm差不多大,这样即使只有P管或只有N管或PN都工作的时候,整体跨导基本恒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在输入管做到亚阈值区域,这样跨导和电流基本成正比,你还得保证在相同电流下P管gm和N管gm差不多 ...

不过你电流如果是1:3的话做到饱和区也行,虽然最后跨导不一定非常恒定,如果只是做为研究也是足够的,这是我几年前做过的一个电路,没有输入恒定跨导且是全差分以外,其他都差不多

相同结构

相同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电流如果是1:3的话做到饱和区也行,虽然最后跨导不一定非常恒定,如果只是做为研究也是足够的,这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一下:
1.线性环是指floating的电流镜吗?如果是的话,据我师兄的报告上写gate端接到下面是为了给下面的电流镜提供偏置,这样对吗?
2.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使用1:3电流镜的同时让输入管也在亚阈值导通区的话,gm是最为恒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一下:

恒定跨导的原理是:在只有P管工作的时候,把P管的电流加大,来抵消N管不工作损失的跨导,一般设计是把PN管子的跨导设计成一样,这样抵消的时候便是把P管的跨导翻倍,根据gm的计算公式,饱和区:gm正比根号(Id),所以饱和区管子跨导翻倍的方法就是把电流翻倍,也就是电流镜1:3的来源(3是额外灌入,原来还有自己的一份共计为4);而亚阈值区的gm计算公式,gm正比Id,所以也有电流镜1:1的做法,实际用哪种根据你自己决定,当然最后的跨导也不会全程恒定,三种工作状态总gm有一点偏差也没关系,三种工作状态切换的点就由你的Vm电压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定跨导的原理是:在只有P管工作的时候,把P管的电流加大,来抵消N管不工作损失的跨导,一般设计是把PN ...

这里打错了   饱和区Id是变成四倍,亚阈值区Id是变成两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一下:

跨导线性环(也叫浮栅控制),是目的是用来给classAB结构提供静态工作点的,最后的效果是classAB的上下管的gate有一个不同的dc工作点,但是gate对于输入信号的小信号增益却是同向同增益的效果;就是你的第一级输出那里,用来给第二级classAB驱动gate连接那部分,并不是一个P管+一个N管叫做跨导线性环,而是图中根据Id相同,gm1+gm2为定值,来推算出M1、M2的Vgs相同,从而给M2的栅极一个静态工作点Vgs且是人为设定的(会决定classAB的静态输出电流,动态最大电流不由这里决定);因为classAB结构静态时输出电流是很小的,一般是几十几百微安,但动态时可以做到很大的电流驱动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一下:

线性环的的管子的gate得单独给一条支路的两个VGS产生,不可能是跟共栅管共用一个偏置电压的,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只要管子尺寸比等于电流比,根据公式很简单可以得到Vgs就是相同的

网友C:
有需要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设计报告发部分给你参考 微,jun1209677749

网友(2025-03-1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红框里的是偏置电路吗?我比较想知道的是,绿框里的是开关管,用于开启1:3电流镜的,这 ...

绿框里的是最左边两路偏置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设计报告发部分给你参考 微,jun1209677749

可以给我也发一下吗?178483608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设计报告发部分给你参考 微,jun1209677749

您好,我也可以求一下设计报告吗,不敢加您微信,怕冒昧打扰,邮箱:2294115340@qq.com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我可以把我以前的设计报告发部分给你参考 微,jun1209677749

大佬,能把设计报告发我一份吗,邮箱312483257@qq.com

网友: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电路里Vrn和Vrp这两个控制电压的偏置电路应该如何实现,是不是通过考虑Vbn和Vbp在输入管子导通、截止时和输入管之间的节点去给偏置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