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蒙特卡罗仿真问题

楼主(2025-01-22):
萌新想仿真一个比较器的失调误差,但是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出现两个峰值,没有正常的曲线,无法看失调的器件。具体模型和设置如下。希望大佬能百忙之中看看我的问题。

蒙托卡罗法仿真结果

蒙托卡罗法仿真结果

网友:
可能是输入信号的问题,输入信号是不是ramp呢,之前仿offset的时候出现类似超量程导致结果都在一个边界上的问题,可以先单仿一下试试,看一下正常工艺角下公式的输出是不是在几十uV或几uV,0V附近

网友:
你這感覺像是沒有吃到蒙特卡罗的 model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