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报max_dealy有slack有10几到1000,为啥啊?

楼主(2025-01-22):
佬门,这是什么情况啊,会有这么夸张的vio,最小都是几百ps。

网友A:
不把时序报告贴出来,很难看出什么原因

网友B:
PCE信号,回去查查spec,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时序报告贴出来,很难看出什么原因

选了几个时序报告,大神帮忙看看,初学,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信号,回去查查spec,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属性

我没看过这个,但是刚才查了下,发现没有让我觉得得异常点。

网友C:
这像是to了一个power pin? 这种应该可以fp吧

网友B:
截图已经显示,这不是一个常规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像是to了一个power pin? 这种应该可以fp吧

只是个端口,不是POWER PIN,IP内部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已经显示,这不是一个常规signal;

大佬,哪里看出不是常规信号的,我不会啊,我就知道这个是IP得端口,而IP内部是只有金属。

网友B:
PCE,去设计spec看看,是不是power或者时钟信号,时钟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看这个ip像是memory,不确定你用的是哪类n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去设计spec看看,是不是power或者时钟信号,时钟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看这个ip像是memory,不确定你用 ...

对的,是memory,MTP,不知都算哪类,刚学几个月,都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了几个时序报告,大神帮忙看看,初学,都是问题。

你这个setup time怎么这么大,lib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setup time怎么这么大,lib有问题吗

LIB没问题,SDF SPEF拿给前端跑都过了,但是我就不清楚为啥那么大,这个mem是hard marco。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B没问题,SDF SPEF拿给前端跑都过了,但是我就不清楚为啥那么大,这个mem是hard marco。
...

从图上就这点最异常了,你还是看看lib吧,看看里面setup的延时有没有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就这点最异常了,你还是看看lib吧,看看里面setup的延时有没有这么大的。
...

'

佬,这个看去也没发现问题啊,会不会是前端的问题,比如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信号到达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

佬,这个看去也没发现问题啊,会不会是前端的问题,比如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信号到达时间

你可以问他们,如果10000这个数值是对的他们也没办法;他们能过也许是这条路径他们给了很多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问他们,如果10000这个数值是对的他们也没办法;他们能过也许是这条路径他们给了很多周期。
...

我刚问前端了,确实是这个10000,仿真没问题。

网友E:
你这个memory哪来的,去找他的文档呀,看看这个pin是干啥的,这个lib里面的值设这么大差不多就是告诉你不要check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memory哪来的,去找他的文档呀,看看这个pin是干啥的,这个lib里面的值设这么大差不多就是告诉你不要 ...

问了前端,说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几个时序报告,大神帮忙看看,初学,都是问题。

第一个时序

刚开始看确实被setup timing -10000吓了一跳。但是这条path个人觉得奇怪的点是memory的PCE和PWE有timing检查。
原因是PCE和PWE有时序弧(Timing arc)可以在你贴上来的.lib文件里看到pin(PCE)有个timing related pin PWE这就是时序弧。
一般memory会有这类的时序弧,个人经验很多时候是这两个pin互相是不需要做时需检查的。这个是能跟前端反馈。
个人项目经验是memory的D pin 和SLP pin。很多反馈给前端后都是假错。

第二个时序报告
同理PA[6]和PWE有时序弧导致工具默认对这两个pin做时需检查。跟前端反馈问问这两个pin是否互相需要做时需检查

第三个时序报告
这是个寄存器到输出端的时序检查。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对于30ns的周来说800ps的开起来还行。对你这工艺不熟悉,可以试试再优化优化。
或者可以问问写端口约束的人。端口外部吃掉21ns是不是过约了。

网友(2025-02-22):
Weird SDC constraint: -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