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英语翻译工具软件

楼主(2025-01-22):
主要是看英文PDF手册时,需要用到此类工具。哪一个软件最好用呢?有高手推荐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以下回答为GPT:

在Linux系统下,有许多优秀的英语翻译工具软件供用户选择,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翻译工具及其特点:  ---  ### 1. **Google Translate CLI** - **功能**:利用Google Translate API的命令行工具,支持多语言翻译。 - **安装**:   ```bash   sudo apt install translate-shell   ``` - **使用**:   ```bash   trans "Hello, how are you?" -t zh   ``` - **优点**:   - 轻量级,适合命令行用户。   - 支持多种翻译服务。  ---  ### 2. **DeepL CLI** - **功能**:DeepL提供了高质量的翻译,支持多种语言。 - **安装**:需要手动配置API访问。   - [访问DeepL开发者页面](https://www.deepl.com/pro-api)获取API密钥。   - 使用Python或其他脚本调用API。 - **优点**:   - 翻译质量高,适合学术和商业用途。   - 支持上下文翻译。  ---  ### 3. **GoldenDict** - **功能**:一款支持多种词典的离线翻译工具。 - **安装**:   ```bash   sudo apt install goldendict   ``` - **使用**:   - 可以下载并导入不同语言的词典(如牛津、柯林斯等)。 - **优点**:   - 支持多种格式(如StarDict、Babylon词典等)。   - 离线使用,速度快。  ---  ### 4. **StarDict** - **功能**:一款经典的跨平台开源翻译工具,支持大量词典资源。 - **安装**:   ```bash   sudo apt install stardict   ``` - **使用**:   - 从[StarDict词典官网](https://www.stardict.org)下载需要的词典并加载。 - **优点**:   - 支持离线查询,节省网络流量。   - 可自定义词典内容。  ---  ### 5. **Lingva Translate** - **功能**:开源翻译工具,可作为Google Translate的替代方案。 - **安装**:需从源代码构建或通过Docker安装。   - 项目地址:[Lingva Translate GitHub](https://github.com/thedaviddelta/lingva-translate) - **优点**:   - 支持多种语言。   - 开源且隐私友好。  ---  ### 6. **GNOME Translate** - **功能**:适用于GNOME桌面环境的GUI翻译工具。 - **安装**:   ```bash   sudo apt install gnome-translate   ``` - **优点**:   - 界面友好,易于使用。   - 支持在线翻译。  ---  ### 7. **Apertium** - **功能**:开源的机器翻译平台,支持多种语言。 - **安装**:   ```bash   sudo apt install apertium   ``` - **使用**:   ```bash   echo "Hello" | apertium en-es   ``` - **优点**:   - 可离线翻译。   - 开源并支持自定义语言模型。  ---  ### 8. **Translate Locally** - **功能**:基于NLP模型的离线翻译工具。 - **安装**:   - [访问官网](https://browser.mt)下载并安装。 - **优点**:   - 离线翻译,保护隐私。   - 支持多种语言和模型选择。  ---  这些工具中,**Google Translate CLI** 和 **DeepL API** 适合在线翻译需求,而 **GoldenDict** 和 **StarDict** 更适合离线用户。根据您的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工具即可!如果需要帮助安装或使用其中某一个工具,请告诉我!

楼主:
哈哈,非常感谢,我整理一下哈:
01、Google Translate CLI【在线翻译】
02、DeepL CLI【在线翻译】
03、GoldenDict【离线翻译】
04、StarDict【离线翻译】
05、Lingva Translate【在线翻译】
06、GNOME Translate【支持在线翻译】
07、Apertium【可离线翻译】
08、Translate Locally【离线翻译】
09、文中的最后,对于离线翻译,推荐:GoldenDict 和 StarDict

于是,产生一个疑问:Linux系统中,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离线翻译软件,是 GoldenDict 和 StarDict 吗?

欢迎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哈!在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