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的两个pad,应该紧挨着,比较好吗?

楼主(2025-01-23):
还是拉远点呢?

网友A:
紧挨着,xilinx在designcon有一篇paper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挨着,xilinx在designcon有一篇paper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可以找找

谢谢,能否说说那篇paper的名字,或者,给个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