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端sram的dout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25-01-23):
rtl设计时,调用sram,双端sram,可以将数据正常写入到sram的din和wr口,但是当meb,读使能拉高时,dout一直为0,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追到sram model内部,看是否有 define、parameter没设置导致 sram model 不工作;

另外,你说的“可以将数据写入sram”可能只看了sram port是正常的,但sram model内部没工作,总之需要追到sram model内部看

网友:
是的,你个你追的波形只是外部的sram接口,如果sram内部存储有问题的话,光打进去写时序可能不行。读不出来的话,说不定根本就没写进去,还是得在内部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到sram model内部,看是否有 define、parameter没设置导致 sram model 不工作;

另外,你说的“可以将数 ...

你好,define 只有virage_ignore_same_addr_msg和virage_fast_verilog,看到其他模块,都没有加这两个宏。是后端根据需求生成的sram,parameeter还需要手动更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到sram model内部,看是否有 define、parameter没设置导致 sram model 不工作;

另外,你说的“可以将数 ...

您好,并没有正确写入到sram模型内部的数组中,这个需要如何更改,需要更改验证环境加延时之类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define 只有virage_ignore_same_addr_msg和virage_fast_verilog,看到其他模块,都没有加这两个宏 ...

依我的经验,define virage_fast_verilog 之后sram应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之前接触的sram model中那些define 都是  xxx_fast_veri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并没有正确写入到sram模型内部的数组中,这个需要如何更改,需要更改验证环境加延时之类的嘛
...

我理解这个“没有正确写入到sram模型内部的数组”,是因为没有设置define导致的,加了define应该就没问题了

经验再深一点的话,可以直接看sram model 内部信号看sram 内部行为,从而判断sram model 是否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这个“没有正确写入到sram模型内部的数组”,是因为没有设置define导致的,加了define应该就没问题 ...

您好,昨天写了一个sram的tb去验证了一下sram,只有将我的时钟取反输入到sram中才可以正常读出。没加fast_verilog时,读出总共两个256,后256读出到axi口是完全正确的,前256传递到axi口时读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这个“没有正确写入到sram模型内部的数组”,是因为没有设置define导致的,加了define应该就没问题 ...

您好,谢谢啦,终于调通了,找到解决方法了,需要加190ps的延时输出dout,还有是时钟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