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开关电容滤波器可以作为抗混叠滤波器使用吗?

楼主(2025-01-23):
如题。之前一直用连续的滤波器作为抗混叠滤波器,但是电阻电容占的面积太大了,想要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作为ADC前的抗混叠滤波器,降低面积。但是一想,开关电容滤波器本身不也是采样吗,不也能引入混叠。请问开关电容滤波器,可以作为抗混叠滤波器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的,你是写论文,还是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是写论文,还是做产品?

做产品。请问是直接用吗?还是说,开关电容滤波器之前也需要一个简单的抗混叠滤波器。我的理解是,如果要实现一个1kHz的抗混叠滤波,可以用一个开关电容滤波器实现1k的低通脚,这个滤波器的时钟是1M,那它的前面只需要一个300k+的rc滤波就可以了。请问是这样吗?还是说连rc滤波也不用,如果是,能不能说一下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产品。请问是直接用吗?还是说,开关电容滤波器之前也需要一个简单的抗混叠滤波器。我的理解是,如果要 ...

私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