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IP内部的CAP很大,后端是不是就修i不了?

楼主(2025-01-23):
这是报出来max_cap
PRECTS_NET_FE_OFN29_PCVT
    sup_core_inst/U_EE0128X8CL180SF34/PCVT  0.100       0.714           -0.614           EE0128X8CL180SF34/PCVT         B
这是lib中的cap

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不用理会?但是其他信号也这样,都能修,不太理解了。

网友A:
约束是0.1,实际Pin上的Cap是0.7, 就算线上Cap无限接近于0,也是vio,怎么修。。。。
找IP的Vendor,跟他们确认一下这个Pin的cap就这么大么。。 看自己卡的0.1的约束,是否有放松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是0.1,实际Pin上的Cap是0.7, 就算线上Cap无限接近于0,也是vio,怎么修。。。。
找IP的Vendor,跟他 ...

好的,不过,我没设置0.1约束,只设置了setUsefulSkewMode -minAllowedDelay 0.1,看去应该没影响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我没设置0.1约束,只设置了setUsefulSkewMode -minAllowedDelay 0.1,看去应该没影响才对。 ...

看一下你这个ip的库里面有没有max_cap的约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