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阶CIFB DSM 由DT转为CT

楼主(2025-01-23):
我要把一个2nd-order CIFB 结构的DSM 用NRZ DAC从 DT变为CT,要确定the scaling coefficients for the CTloop filter
我的DT长这样

Here,a1=a2=1,b=2;

Then STF =Z ^(-2); NTF = (1-(Z^-1))^2

使用NRZ(零阶保持器) DAC将DT结构转变为CT结构
接下来,我要如何确定the scaling coefficients C1 C2 ?
求大佬指教

网友:
先计算出DT下的环路滤波函数H(z)=1/NTF-1,不考虑环路延时情况下,再用matlab的d2c函数转换为CT下的H(s),就可以看出C1C2的值了

网友:
根据积分器输出摆幅限制确定。一般让第一级摆幅尽量小来抑制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