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扫描仿真结果与DC单点结果不同

楼主(2025-01-23):
188资产
目前在对比较器的阈值进行工艺角仿真,采用ADEL的DC参数扫描进行仿真,再使用ADEXL进行工艺角仿真,但是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参数扫描的结果与单点电压的DC工作点结果不一致。

具体来说,IN作为参数扫描从0~5V步长0.001,结果显示比较器在4V才翻转,但是当IN固定为3V看内部具体DC工作点时,又发现比较器这时已经翻转了。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小弟已经困惑了很长时间了,求帮助。

希望大家讨论讨论,是仿真器精度问题?仿真器算法问题?工艺库模型问题?

楼主:
对了,有时还会出现25℃的结果不正确,而25.1℃的结果正确

网友:
虽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是一般首先找仿真配置和电路方面的原因。仿真方面,是不是两种仿真方式,加到所有端口上的电压/电流都一样。电路方面,比较器是不是有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