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IO 复用不同电压的ESD保护问题

楼主(2025-01-23):
请问,如果IO在不同的封装下可以supply 1.8V,也可以支持3.3V

那我如果要加PCLAMP,是加1.8V的还是3.3V的?或者干脆不加。。?

网友:
ESD不会管你多少V,既然可能加3.3V,肯定这个所有器件都能耐受3.3V,那么ESD按3.3V类型设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