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li可以更改sim model里的parameter吗?

楼主(2025-01-23):
一个mem的sim model里边有个parameter是指定一个file名字,想问一下能不能在ucli里去进行重新赋值。

网友A:
能稍微完善一下问题吗,比如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稍微完善一下问题吗,比如code

我想重新命名这个file的名字,比如让PreloadFilename = “init1024_8.file”, 能否通过ucli来进行更改?

网友:
不可以,parameter的值必须在elaborate阶段确定下来,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改了。对于vcs编译器,不动代码改parameter的值只能在编译时用-pvalue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