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device workbench 求助

楼主(2025-01-23):
求助大家,是否有synopsys的power device workbench的相关manual,例如user guide等等

网友A:
如果有软件的话,应该是可以有user guide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软件的话,应该是可以有user guide的吧

可是没有相应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相应软件

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