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617 virtuoso 版图报错

楼主(2025-01-23):
我画了一个SRAM单元的版图,DRC和LVS都过了。现在把他们拼成一个阵列报了如下的错误,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画一些P-well/N-well?

网友:
ptap太少,看看针对存储器有没有更宽松的规则,没有的话,需要增加ptap,两个ptap之间的距离控制在70以内。

网友:
可以去看下design rule,看下这个latch up的错误是怎么介绍和应该怎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