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后仿问题

楼主(2025-01-23):
请问各位,在用EMX做后仿时需要扣掉MOS管等有源器件,那guarding ring要不要扣掉呢?

网友A:
只需要金属线,用点亮工具提取走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金属线,用点亮工具提取走线就行了

点亮工具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