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额外添加相同的位这种冗余,结果测出来很差

楼主(2025-01-23):
在做8bit SAR ADC时候,不加冗余测出来有效位数7.8,加了一位冗余,有效位数下降到4.1。应该是冗余码转化为普通二进制码时候出现了问题
加一位冗余位,共八个电容,比例为 64 32 16 8  8  4 2 1
输出九位 B7(256)  B6(128)  ........
再转换为八位二进制 D7  D6.............
下面是过程,是哪里出了错吗,有无大佬能够帮忙看一下的

楼主:
这个是化简过程,有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B2为0,D2就为1,相当于取反了,然后向后进位就是B2(B2为1有进位);先按之前说的,冗余位和负数位 ...

你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译码之后结果很差,直接权重相加的结果是正常的。一直没有搞懂这个DEC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请问这种译码电路是怎么推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译码电路是怎么推导的呢

我只会怎么去化简,就是先把冗余位和负数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译码电路是怎么推导的呢

我也不太懂,我只会化简,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我只会化简,相互学习

请问是怎么化简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我只会化简,相互学习

我不明白为什么1+B2为什么变成了B2非还有1+B3+B3r为什么变成了B2+B3+B3r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为什么1+B2为什么变成了B2非还有1+B3+B3r为什么变成了B2+B3+B3r非

因为B2为0,D2就为1,相当于取反了,然后向后进位就是B2(B2为1有进位);先按之前说的,冗余位和负数位相加1+B3r就等于B3r非,B2是前一位进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B2为0,D2就为1,相当于取反了,然后向后进位就是B2(B2为1有进位);先按之前说的,冗余位和负数位 ...

你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DEC是怎么实现的。我也是译码之后结果很差,我直接把code按权重相加结果是正常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译码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B2为0,D2就为1,相当于取反了,然后向后进位就是B2(B2为1有进位);先按之前说的,冗余位和负数位 ...

谢谢你。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我还有个问题是A10 bit 320 MS/s Low-Cost SAR ADC for IEEE 802.11ac Applications in 20 nm CMOS这篇文章中fig13的译码电路是怎么由fig7的表达式得出的,你有没有仔细看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B2为0,D2就为1,相当于取反了,然后向后进位就是B2(B2为1有进位);先按之前说的,冗余位和负数位 ...

我看CCLiu的论文中第一位是1+B10=B10非,但是他没有进位,你化简的时候第一位向下一位进位了。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CCLiu的论文中第一位是1+B10=B10非,但是他没有进位,你化简的时候第一位向下一位进位了。这两种方式 ...

按理说是有进位的呀,我看硕士论文是有进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我还有个问题是A10 bit 320 MS/s Low-Cost SAR ADC for IEEE 802.11ac Applic ...

那个好像是另一种冗余方式,我暂时没有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译码之后结果很差,直接权重相加的结果是正常 ...

这里面五十页有,但是原理不太懂,还有你说的直接权重相加是啥意思呢,是指按每一位实际权权重拼出来吗,我这样好像也不行

eetop.cn_PHD_CCLiu_Design of High-Speed Energy-Efficient SAR AD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译码之后结果很差,直接权重相加的结果是正常 ...

C.C.Liu 冗余补偿计算方法问题-0.5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39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是有进位的呀,我看硕士论文是有进位的

那你用的这种方式译码译出来结果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五十页有,但是原理不太懂,还有你说的直接权重相加是啥意思呢,是指按每一位实际权权重拼出来吗, ...

我说的按权重相加是比如4bit加一位冗余8 4 2 2 1这种,我直接把结果按Dout=-1+1*B0+2*B1c+2*B1+4*B2+8*B3这样结果看上去还比较正常,然后我用累加器把五位译码成四位然后再按Dout=1*D0+2*D1+4*D2+8*D3这样,结果波形很奇怪。我觉得应该是译码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的这种方式译码译出来结果是对的吗?

好像是不对的,奈奎斯特频率拼出来的波形不太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不对的,奈奎斯特频率拼出来的波形不太好看

那你现在是用其他方式做的译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按权重相加是比如4bit加一位冗余8 4 2 2 1这种,我直接把结果按Dout=-1+1*B0+2*B1c+2*B1+4*B2+8*B3 ...

这两种不是一样的吗,一个是改变了测试DAC各位的权重,一个是用模拟电路,本质上是一样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不是一样的吗,一个是改变了测试DAC各位的权重,一个是用模拟电路,本质上是一样的呀
...

嗯嗯,应该是我译码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不是一样的吗,一个是改变了测试DAC各位的权重,一个是用模拟电路,本质上是一样的呀
...

那你帖子里提到的译码之后测试结果很差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是用其他方式做的译码吗?

我在找到一个合适的算法,使得译码出来的波形和没有冗余时候差不多,输入信号接近奈奎斯特频率(0.5fs)时候可以一眼看出译码的效果如何,比如波形像不像正弦波,上下限能不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帖子里提到的译码之后测试结果很差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我在找一个正确的算法,现在网上两种声音:1、算法不对2、算法近似可以,但需要控制输入的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按权重相加是比如4bit加一位冗余8 4 2 2 1这种,我直接把结果按Dout=-1+1*B0+2*B1c+2*B1+4*B2+8*B3 ...

你第一种结果是正常的吗,我第一种第二种结果一样,理论上来说也应该一样,但是都很差。只能是算法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第一种结果是正常的吗,我第一种第二种结果一样,理论上来说也应该一样,但是都很差。只能是算法问题了 ...

我现在结果正常了,之前是输入信号幅度给的太大了,导致权重加权之后波形削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结果正常了,之前是输入信号幅度给的太大了,导致权重加权之后波形削顶了
...

vref,电源电压,输入幅值都为多少呢,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ef,电源电压,输入幅值都为多少呢,我参考一下

Vref1V,VDD1.1V,输入800mv,我原来给的1v,译码出来导致顶部和底部很大一部分都被限幅了(因为CDAC一段有比较器输入的寄生电容,导致量化范围缩小了,理想下量化范围是1V,实际上小于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1V,VDD1.1V,输入800mv,我原来给的1v,译码出来导致顶部和底部很大一部分都被限幅了(因为CDAC一段 ...

冗余是怎么加的呢佬,我也试过减小输入幅值,好像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冗余是怎么加的呢佬,我也试过减小输入幅值,好像也不行

就按CCLIU论文上的那种方式加的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CCLIU论文上的那种方式加的冗余

位数都一样吗,我怀疑位数太少不能用冗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数都一样吗,我怀疑位数太少不能用冗余

不是吧,我做的八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做的八位的

那有点奇怪了,为啥我的不行

网友:
可以加个微信,发我看看,在这上面交流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