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netlist reference but dose not define问题

楼主(2025-01-24):
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没有解决,最开始是在lvs页面spice file里面添加了subckt.sp文件就可以运行了,但是后来不知道动了哪个文件就一直报错。在netlist export里的include file也添加了subck.sp的路径,但是运行的时候提示could not read,运行了好几次lvs,有的时候路径忘改了整出了好几个原理图的.sp文件,用不一样的.sp文件还报不一样的错,有的时候是one more subcircuit的那个错,有的时候是not define的错整的我也乱了。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缺少了这两个器件的端口定义,自己照着补上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empty_subckt不可读导致没有定义?

网友B:
应该是你这个路径下没有这个empty_subckt,需要把他实际的路径也写出;
或者你在Layout 界面 calibre ->Setup ->Netlist Export  中的 include File 中写上empty_subckt 的路径加文件

网友C:
可以在这里放上empty.sp的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这里放上empty.sp的绝对路径

我就是在这里面输入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了这两个器件的端口定义,自己照着补上

哥咋补能说详细一点吗,这个用的不是很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这个路径下没有这个empty_subckt,需要把他实际的路径也写出;
或者你在Layout 界面 calibre ->Set ...

我是在spice file里面添加了empty这个文件,然后又给路径复制到你图里这个地方了,还是报错的

楼主:
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个empty文件不知道为啥里面信息被覆盖成原理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路径没有这个文件。你需要确定下这个路径对不对 ;
而且在netlist export 中加了路径 就不用在做其他的操作了 ,就比如你不需要在spice files中添加了

网友D(2025-03-09):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个empty文件不知道为啥里面信息被覆盖成原理的了

那请问怎么怎么解决的,我导入文件后也用不了

网友:
网表那里,你自己添加了网表,就不要勾选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

楼主(2025-04-17):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怎么怎么解决的,我导入文件后也用不了

你点开那个empty文件看看里面内容对不对,不对的话得重新拷一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怎么怎么解决的,我导入文件后也用不了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2025-05-28):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也显示不可读未定义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这个路径下没有这个empty_subckt,需要把他实际的路径也写出;
或者你在Layout 界面 calibre ->Set ...

大佬NB,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也显示不可读未定义

1、我这个是smic180bcd,需要在input里面添加一个empty.sp文件,其它工艺库需要添加的不一样,可能叫别的什么的,自己查一下

2、看看添加的这个文件里面内容对不对,如果你没用过的话应该内容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请问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么?

我前面回复了,如果是其它的问题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