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PIO中voh,vol,vih,vil这几个指标如何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5-01-24):
最近看了不同fab家提供的GPIO,其中关于这几个数值定义不太一样,有的是用绝对大小定义,有的用相对大小。有个疑问就是,这个东西是基于什么考虑去进行定义的呢?在我目前的理解里,GPIO关键的驱动能力主要看IOH和IOL,而这两个参数指标又与VOH和VOL的定义紧密相关,因此VOH,VOL定义应该是很重要的。

网友A:
这几个的定义主要看协议,比如SD、eMMC、RGMII等,fab厂做的IO也会参考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的定义主要看协议,比如SD、eMMC、RGMII等,fab厂做的IO也会参考这些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设计的IO与后级的接口协议确定为SD,那么就应该满足SD协议中对这几个值的定义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设计的IO与后级的接口协议确定为SD,那么就应该满足SD协议中对这几个值的定义是吗? ...

是的,虽然叫GPIO但还是会需要确定兼容的协议,因为速度、负载都可能会变,然后按照协议spec来设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