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问题

楼主(2025-01-24):
哪位大佬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器件的网表提不出来?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

网友A:
lvs rule文件夹下有个subckt文件或者是source.added文件,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文件夹下有个subckt文件或者是source.added文件,添加进去

这个我加进去,还是不行。网表的cds模式也切换成analog,还是没效果。ciw窗口显示版图的网表有问题,skill文件里面有个函数没有定义,是这个的原因吗?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没人动过呀

网友:
在提供的lvs文件路径下一般会有empty_subckt,那个要在lvs时add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