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X讨论

楼主(2025-01-24):
使用spectre X跑后仿的网表,发现占用内存的和仿真时间都大幅度减少。使用APS的默认设置跑后仿,一个仿真可能要占据十多G甚至达到20多G的内存,后仿真时间达到12小时。在spectre X跑大概只有几个G的内存,跑了43分钟就出结果。在贴吧里搜索关于spectre X的讨论,找到candence 对于spectre X的说明,确实提高不少。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spectre X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毕竟如果靠谱的话,以后仿真时间能大幅度减少。

楼主:
Migrating from Spectre APS to Spectre X
The simple use model of Spectre X enables you to easily migrate from Spectre APS to Spectre X. You just need to check your current pectre APS setup and determine the recommended Spectre X settings from the following table.
In addition, you may want to explore the +preset=vx mode, since such high-performing mode does not exist in Spectre AP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pre- and postlayout versions of an ADC design simulated with Spectre APS and Spectre X. The design contains 300k BSIMCMG devices. The pre-layout version has 2M estimated capacitors, while the postlayout version contains 15M parasitic capacitors (mostly coupling caps) and 8M resistors. While the accuracy was confirmed by the user,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n the same machine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cores shows the following gains.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we introduced the Spectre X solver, discussed its usage, and learned about its application on an ADC desig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using SpectreX, install the SPECTRE 19.1 release, and work with your Cadence support team to upgrade your licenses toSpectre 19.1. If you want to use Spectre X inside AMS Designer, you will need the Xcelium 19.03.s010 release.
从Spectre APS迁移到Spectre X
Spectre X的简单使用模型使您能够轻松地从Spectre APS迁移到Spectre X。您只需检查当前的Spectre APS设置,并从下表中确定推荐的Spectre X设置。
此外,您可能希望探索+预设=vx模式,因为Spectre APS中不存在这种高性能模式。
下表显示了使用Spectre APS和Spectre X模拟的ADC设计的布局前和布局后版本的结果。该设计包含300k BSIMCMG器件。预布局版本有2M个估计电容器,而后布局版本包含15M个寄生电容器(主要是耦合帽)和8M个电阻器。虽然用户确认了准确性,但在具有相同数量内核的同一台机器上进行的性能比较显示了以下收益。
在本应用说明中,我们介绍了Spectre X求解器,讨论了它的用法,并了解了它在ADC设计中的应用。如果您有兴趣使用SpectreX,请安装SPECTRE 19.1版本,并与Cadence支持团队合作将您的许可证升级到SPECTRE 19.1。如果你想在AMS Designer中使用Spectre X,你需要Xcelium 19.03.010版本。

楼主:
2楼是我找到的文档,简单的翻译了一下,看说明确实快了不少。有公司在用这个开发吗?

网友:
spectre X仿真精度,收敛性和一致性怎么样呀

网友A:
我只能说模拟电路,以及混合信号电路中的模拟部分,用spectre X跑后仿可以验证功能,而且精度最好设置在ax甚至cx,用mx不太靠谱。至于想要在后仿中卡电参数范围,用spectre X就不太靠谱了。
我有亲身经历:还不是后仿,只是混合信号电路的ams top验证,用spectre X设置+preset=mx,结果上电uvoff阈值生生从3.4V偏到了3.8V,搞得我用3.6V上电居然没功能,把精度改为ax后才好了。前仿都这样,后仿想用spectre X仿真参数范围恐怕不会靠谱的。

网友B:
放心,只管用,+preset 设置成 CX 就行了,postlpreset 也可以设置成 cx ,甚至直接设置成为 off. 现在Spectre 已经到 241的几个ISR hotfix 上去了,从 Spectre 231 开始 Spectre X 仿真器甚至开始支持GPU加速了。我们对比过 Spectre X  和 华大的 ALPS,以及华大的ALPSGT (使用GPU加速的仿真器) ,发现Spectre X 的速度比华大还是略微差一点儿,但也不是没有优势,比如Spectre X 仿真器在使用 GPU 加速的时候就可以指定你的仿真任务运行在哪几个GPU 上,而华大的 ALPSGT 就不行。另外要是没记错的话 Spectre X 仿真器现在应该是已经能支持到最多 512 个线程了,适配AMD 的双路 EPYC 的多核心挺合适的。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特别的需要就别给 Spectre X 仿真器分配超过64个线程,占据更多的线程的确能提高性能,但性能的提高极其有限,得不偿失,反而降低了服务器总体的核心利用率。

网友C:
功能性验证用mx甚至vx,指标性验证最低ax,最好cx。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了。我过两天对比一下。 只是没想到真有显卡跑仿真的这一天。

网友:
Spectre X仿真精度和速度都依赖于设置,包括后仿都有相应的设置,option也很多,如果只是单纯通过选cx/ax/mx/lx/vx这些最基础的精度/速度设置,其他都不改而用默认设置的话仿真结果并不是完全靠谱的,需要认真翻看用户手册并结合具体的电路仿真精度要求进行设置才能用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模拟电路,以及混合信号电路中的模拟部分,用spectre X跑后仿可以验证功能,而且精度最好设置在ax ...

cx精度是上去了,但是没那么快,整体还是比spectre要好,好像19版本之后都支持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只管用,+preset 设置成 CX 就行了,postlpreset 也可以设置成 cx ,甚至直接设置成为 off. 现在Spec ...

占用cpu利用率跟不同电路规模大小和器件都有关系吧,默认配置auto是最好的,很多DS手动设置很多CPU,空跑造成资源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能性验证用mx甚至vx,指标性验证最低ax,最好cx。

AMS功能性验证还可以spectreFX更快,软件支持分布式多台服务器并行仿真,若精度高要求最好还是spectreX preset=ax或是cx。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S功能性验证还可以spectreFX更快,软件支持分布式多台服务器并行仿真,若精度高要求最好还是spectreX p ...

个人觉得FX不适合做模拟电路的验证。

楼主:
在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状况,有大佬愿意交流一下也好。
给实验室配置的是使用i9 14900kF + 96GB的DDR5,当时是看上了单核速度快,实验室用的人不多,但后续使用中,无论在仿真还是版图验证中,内存报错,log文件的报错都指向内存。所以没办法推给我重新装系统和环境。装了新的之后还是会有内存报错,我把频率降到4000M以下大部分时间基本就没问题了,但偶尔也会出现内存报错。
我个人使用的5900x+ddr4的平台,一切正常。在其他服务器上验证spectre X(mx精度)和aps对于自己做的DCDCtop电路的验证差别不大。但是x精度差点,输出感觉明显因为收敛精度不够产生了波动,aps则收敛较好,但仿真时间也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状况,有大佬愿意交流一下也好。
给实验室配置的是使用i9 14900kF + 96GB的DDR5,当时 ...

还是选 EPYC + RHEL8 比较好,Threadripper 比EPYC 就要稍微差一点儿,Intel 的桌面型CPU 就要更差一档,毕竟不是用来7x24小时工作用的。

网友(2025-02-23):
感谢。。有没有人和 HSPICE/FINESIM 做过比较?

楼主:
这个我没有用过,kk

网友(2025-04-15):
引用 楼主:
Migrating from Spectre APS to Spectre X
The simple use model of Spectre X enables you to easily mig ...

网友E:
有个问题,spectreX+cx的的速度和aps+conservative两种组合哪个速度更快,精度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模拟电路,以及混合信号电路中的模拟部分,用spectre X跑后仿可以验证功能,而且精度最好设置在ax ...

亲身遇到过,用mx跑ldo_chiptop的顶层,跑出来的结果连1V的vdc源都能拉偏到几千伏,感觉mx跑出来是对的,你可以认为电路是对的,但跑出来是错的,debug都做不到,因为仿真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F(2025-07-01):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spectreX+cx的的速度和aps+conservative两种组合哪个速度更快,精度是否一致 ...

请问你现在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现在有结果了吗

还没有试过。

网友(2025-07-31):
引用 网友D:
cx精度是上去了,但是没那么快,整体还是比spectre要好,好像19版本之后都支持X
...

Spectre X Simulator 是从 Spectre21.1 才开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模拟电路,以及混合信号电路中的模拟部分,用spectre X跑后仿可以验证功能,而且精度最好设置在ax ...

大神您好,我看到您所说AMS top验证的工作,想向您请教一下,给您发了私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Migrating from Spectre APS to Spectre X
The simple use model of Spectre X enables you to easily mig ...

学习了,这里讲的关于spectre X不忽略用户设置的命令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