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25-01-24):
跑DRC时遇到问题,有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这个错误是由于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中的括号 `{}` 或 `()` 不匹配导致的。错误信息表明在 `MX80.drc` 文件的第 302 行出现了 `unpaired left brace ({) or right brace (})`,也就是括号没有成对出现。

### 解决方法:
1. **打开 `MX80.drc` 文件**,定位到第 302 行,检查 `{` 和 `}` 是否成对匹配。
2. **检查前后的代码**,有时问题可能出现在 302 行之前,可能是缺失了 `{` 或 `}`。
3. **检查 `IF` 或 `LOOP` 结构**,如果在 `IF` 语句或循环中使用了 `{}`,要确保每个 `{` 都有对应的 `}`。
4. **检查字符串或注释**,如果 `}` 出现在字符串或注释中,确保它们正确书写。

你可以尝试手动修复后重新运行 Calibre。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将相关的代码片段贴出来,我帮你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是由于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中的括号 `{}` 或 `()` 不匹配导致的。错误信息表明在 `MX80.drc` 文 ...

搞定了,谢谢

网友B(2025-0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是由于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中的括号 `{}` 或 `()` 不匹配导致的。错误信息表明在 `MX80.drc` 文 ...

您好,我是在运行PEX的规则文件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找了一下没有发现括号的缺失。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吗?
*cmnTraceProperties: {1 { MN(NPG) "L" "L" 5 5}} {1 { MN(NPG) "W" "W" 5 5}} {1 { MN(NPD) "L" "L" 5 5}} {1 { MN(NPD) "W" "W" 5 5}} {1 { MP(PL) "L" "L" 5 5}} {1 { MP(PL) "W" "W" 5 5}} {1 { MN(npd33_ckt) "L" "L" 5 5}} {1 { MN(npd33_ckt) "W" "W" 5 5}} {1 { MN(npg33_ckt) "L" "L" 5 5}} {1 { MN(npg33_ckt) "W" "W" 5 5}} {1 { MP(pl33_ckt) "L" "L" 5 5}} {1 { MP(pl33_ckt) "W" "W" 5 5}} {1 { MN(n18) "L" "L" 5 5}} {1 { MN(n18) "W" "W" 5 5}} {1 { MN(n33) "L" "L" 5 5}} {1 { MN(n33) "W" "W" 5 5}} {1 { MP(p18) "L" "L" 5 5}} {1 { MP(p18) "W" "W" 5 5}} {1 { MP(p33) "L" "L" 5 5}} {1 { MP(p33) "W" "W" 5 5}} {1 { MN(nnt18) "L" "L" 5 5}} {1 { MN(nnt18) "W" "W" 5 5}} {1 { MN(nnt33) "L" "L" 5 5}} {1 { MN(nnt33) "W" "W" 5 5}} {1 { MN(nmvt18) "L" "L" 5 5}} {1 { MN(nmvt18) "W" "W" 5 5}} {1 { MN(nmvt33) "L" "L" 5 5}} {1 { MN(nmvt33) "W" "W" 5 5}} {1 { MP(pmvt18) "L" "L" 5 5}} {1 { MP(pmvt18) "W" "W" 5 5}} {1 { n18_ckt "L" "L" 5 5}} {1 { n18_ckt "W" "W" 5 5}} {1 { n18_dnw_ckt "L" "L" 5 5}} {1 { n18_dnw_ckt "W" "W" 5 5}} {1 { n18_dnw_4t_ckt "L" "L" 5 5}} {1 { n18_dnw_4t_ckt "W" "W" 5 5}} {1 { p18_ckt "L" "L" 5 5}} {1 { p18_ckt "W" "W" 5 5}} {1 { p18_dnw_ckt "L" "L" 5 5}} {1 { p18_dnw_ckt "W" "W" 5 5}} {1 { p18_dnw_4t_ckt "L" "L" 5 5}} {1 { p18_dnw_4t_ckt "W" "W" 5 5}} {1 { n33_ckt "L" "L" 5 5}} {1 { n33_ckt "W" "W" 5 5}} {1 { n33_dnw_ckt "L" "L" 5 5}} {1 { n33_dnw_ckt "W" "W" 5 5}} {1 { n33_dnw_4t_ckt "L" "L" 5 5}} {1 { n33_dnw_4t_ckt "W" "W" 5 5}} {1 { p33_ckt "L" "L" 5 5}} {1 { p33_ckt "W" "W" 5 5}} {1 { p33_dnw_ckt "L" "L" 5 5}} {1 { p33_dnw_ckt "W" "W" 5 5}} {1 { p33_dnw_4t_ckt "L" "L" 5 5}} {1 { p33_dnw_4t_ckt "W" "W" 5 5}} {1 { nnt18_ckt "L" "L" 5 5}} {1 { nnt18_ckt "W" "W" 5 5}} {1 { nnt33_ckt "L" "L" 5 5}} {1 { nnt33_ckt "W" "W" 5 5}} {1 { nmvt18_ckt "L" "L" 5 5}} {1 { nmvt18_ckt "W" "W" 5 5}} {1 { nmvt33_ckt "L" "L" 5 5}} {1 { nmvt33_ckt "W" "W" 5 5}} {1 { pmvt18_ckt "L" "L" 5 5}} {1 { pmvt18_ckt "W" "W" 5 5}} {1 { M(C1) "L" "L" 5 5}} {1 { M(C1) "W" "W" 5 5}} {1 { M(C2) "L" "L" 5 5}} {1 { M(C2) "W" "W" 5 5}} {1 { pvar18_ckt "WR" "WR" 5 5}} {1 { pvar18_ckt "LR" "LR" 5 5}} {1 { pvar18_ckt "NF" "NF" 0 0}} {1 { pvar33_ckt "WR" "WR" 5 5}} {1 { pvar33_ckt "LR" "LR" 5 5}} {1 { pvar33_ckt "NF" "NF" 0 0}} {1 { D(pdio18) "A" "A" 5 5}} {1 { D(pdio33) "A" "A" 5 5}} {1 { D(ndio18) "A" "A" 5 5}} {1 { D(ndio33) "A" "A" 5 5}} {1 { D(nndio18) "A" "A" 5 5}} {1 { D(nndio33) "A" "A" 5 5}} {1 { D(nwdio) "A" "A" 5 5}} {1 { D(diobpw) "A" "A" 5 5}} {1 { D(dnwdio) "A" "A" 5 5}} {1 { D(ndiomvt18) "A" "A" 5 5}} {1 { D(ndiomvt33) "A" "A" 5 5}} {1 { D(pdiomvt18) "A" "A" 5 5}} {1 { rnwaa_ckt "W" "W" 5 5}} {1 { rnwaa_ckt "L" "L" 5 5}} {1 { rnwsti_ckt "W" "W" 5 5}} {1 { rnwsti_ckt "L" "L" 5 5}} {1 { rpdif_ckt "W" "W" 5 5}} {1 { rpdif_ckt "L" "L" 5 5}} {1 { rndif_ckt "W" "W" 5 5}} {1 { rndif_ckt "L" "L" 5 5}} {1 { rppo_ckt "W" "W" 5 5}} {1 { rppo_ckt "L" "L" 5 5}} {1 { rppo_3t_ckt "W" "W" 5 5}} {1 { rppo_3t_ckt "L" "L" 5 5}} {1 { rnpo_ckt "W" "W" 5 5}} {1 { rnpo_ckt "L" "L" 5 5}} {1 { rnpo_3t_ckt "W" "W" 5 5}} {1 { rnpo_3t_ckt "L" "L" 5 5}} {1 { rpdifsab_ckt "W" "W" 5 5}} {1 { rpdifsab_ckt "L" "L" 5 5}} {1 { rndifsab_ckt "W" "W" 5 5}} {1 { rndifsab_ckt "L" "L" 5 5}} {1 { rpposab_ckt "W" "W" 5 5}} {1 { rpposab_ckt "L" "L" 5 5}} {1 { rpposab_3t_ckt "W" "W" 5 5}} {1 { rpposab_3t_ckt "L" "L" 5 5}} {1 { rnposab_ckt "W" "W" 5 5}} {1 { rnposab_ckt "L" "L" 5 5}} {1 { rnposab_3t_ckt "W" "W" 5 5}} {1 { rnposab_3t_ckt "L" "L" 5 5}} {1 { R(rnwaa) "W" "W" 5 5}} {1 { R(rnwaa) "L" "L" 5 5}} {1 { R(rnwsti) "W" "W" 5 5}} {1 { R(rnwsti) "L" "L" 5 5}} {1 { R(rndif) "W" "W" 5 5}} {1 { R(rndif) "L" "L" 5 5}} {1 { R(rndifsab) "W" "W" 5 5}} {1 { R(rndifsab) "L" "L" 5 5}} {1 { R(rpdif) "W" "W" 5 5}} {1 { R(rpdif) "L" "L" 5 5}} {1 { R(rpdifsab) "W" "W" 5 5}} {1 { R(rpdifsab) "L" "L" 5 5}} {1 { R(rnpo) "W" "W" 5 5}} {1 { R(rnpo) "L" "L" 5 5}} {1 { R(rnpo_3t) "W" "W" 5 5}} {1 { R(rnpo_3t) "L" "L" 5 5}} {1 { R(rnposab) "W" "W" 5 5}} {1 { R(rnposab) "L" "L" 5 5}} {1 { R(rnposab_3t) "W" "W" 5 5}} {1 { R(rnposab_3t) "L" "L" 5 5}} {1 { R(rppo) "W" "W" 5 5}} {1 { R(rppo) "L" "L" 5 5}} {1 { R(rppo_3t) "W" "W" 5 5}} {1 { R(rppo_3t) "L" "L" 5 5}} {1 { R(rpposab) "W" "W" 5 5}} {1 { R(rpposab) "L" "L" 5 5}} {1 { R(rpposab_3t) "W" "W" 5 5}} {1 { R(rpposab_3t) "L" "L" 5 5}} {1 { rhrpo_ckt "W" "W" 5 5}} {1 { rhrpo_ckt "L" "L" 5 5}} {1 { rhrpo_3t_ckt "W" "W" 5 5}} {1 { rhrpo_3t_ckt "L" "L" 5 5}} {1 { R(rhrpo) "W" "W" 5 5}} {1 { R(rhrpo_3t) "W" "W" 5 5}} {1 { R(rhrpo) "L" "L" 5 5}} {1 { R(rhrpo_3t) "L" "L" 5 5}} {1 { R(rm1) "W" "W" 5 5}} {1 { R(rm1) "L" "L" 5 5}} {1 { R(rmtt1) "W" "W" 5 5}} {1 { R(rmtt1) "L" "L" 5 5}} {1 { R(rm2) "W" "W" 5 5}} {1 { R(rm2) "L" "L" 5 5}} {1 { C(CPM) "C" "C" 5 5}} {1 { mim_ckt "WR" "WR" 5 5}} {1 { mim_ckt "LR" "LR" 5 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在运行PEX的规则文件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找了一下没有发现括号的缺失。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吗? ...

这是一个编译错误提示窗口,显示在编译规则文件时出现错误,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编译文件路径为`/home/IC/lib/SPDK18MSE_1833_OA_CDS_V1.11_4/smic18e_1833_oa_cds_v1.11_4/Calibre/ZRC/SMIC_Ca lLVS_018MSE_1833_V1.11_1_ZRC.lvs`时出错。- 第36行的`SYNB`出现错误,错误原因是“unpaired left brace (\{ \}) or right brace (\} )”,即大括号不匹配,存在左大括号或右大括号缺失的情况 。解决办法是打开该文件的第36行,检查大括号的使用,确保左右大括号数量一致且配对正确。                                                                                                    —— 豆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编译错误提示窗口,显示在编译规则文件时出现错误,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编译文件路径为`/home/I ...

谢谢,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兄弟 这个是怎么搞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这个是怎么搞定的呀

可以尝试一下刷新加载路径

网友(2025-04-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是由于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中的括号 `{}` 或 `()` 不匹配导致的。错误信息表明在 `MX80.drc` 文 ...

大哥 帮我看看,

,我在做PEX时,也出现这种,其他人给我的的回复是calibre 版本不对,可是LVS是正常的,

我在include rules 文件时,就会造成这样的错误。我打开第一个include rules.C :

会不会是这个版本是2018 而我的版本是2015?大哥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解决。

这个怎么解决的 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B(2025-06-16):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解决的 哥们指点一下

你好,我当时是重新删除工艺库再重新解压,然后再重新加载试一遍就成功了,类似刷新一遍路径吧。

我记得当时查那些括号的时候也没有发现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当时是重新删除工艺库再重新解压,然后再重新加载试一遍就成功了,类似刷新一遍路径吧。

我记得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