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如何约束一个频率可变的时钟

楼主(2025-01-24):
问题就是,数字的主时钟是确定的,比如40Mhz。

然后从40Mhz下面有一个生成时钟,频率是在一个范围内可以配置的。那这个生成时钟要怎么约束呀?
只知道怎么约束频率不变的时钟,或者约束那种频率可选的(一根线上的时钟可能是20M,40M这种),如果一根线上的时钟频率范围是(20Mhz,20.2Mhz,20.4Mhz,……,40Mhz),这咋约束?
谢谢大佬们

网友:
直接按照最高频率约束可以不

网友:
按最高频率约束即可

网友:
用最快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