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波上出现的回沟,用英语怎么说呢?

楼主(2025-01-24):
(图片)

网友:
感觉算 glitch

网友A:
Glitch-free timing parameter changes allow engineers to change the frequency without drop-outs or glitches and enable continuous operation without rebooting or resetting the device under test。楼上说得对,就是gl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itch-free timing parameter changes allow engineers to change the frequency without drop-outs or gl ...

谢谢,回钩叫Glitch,那凸起的毛刺,叫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钩叫Glitch,那凸起的毛刺,叫什么呢?

还是glitch

网友B:
类似的短脉冲,都可以叫glitch;
下跌:drop-out;
上冲:short-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短脉冲,都可以叫glitch;
下跌:drop-out;
上冲:short-pulse;

short-pulse?不是spu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