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状态被改了

楼主(2025-01-24):
route阶段,clock tree被改动了,并且从FIX状态变成了routed,是我动了什么设置吗?

网友:
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routeDesign有一个参数默认在routing的时候把ccopt fix住的clk net改成routed
setNanoRouteMode -routeDesignFixClockNets true可以保持fixed
但是我不建议一直保持fixed因为两点:
1. routeDesign会先eco clk net再route signal已经有优先级了
2. ccopt的clk net做到routing难免会有一点drc,fixed就不能修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