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M电容fingerLength不宜过长

楼主(2025-01-24):
最近在tsmc22工艺上用到MOM电容,

DRC允许最长40u,但要求不超过10u。
有大佬愿意讲讲过长的坏处或者短些的好处么?

网友:
一直有这个问题,蹲一个专家回答

网友:
同层金属  两条线平行的距离 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最小间距。平行的部分越长,他们最小间距越大,你跑DRC也会发现。MOM的容值不就是靠线和线之间的侧壁电容。

网友:
fingerLength太长会导致寄生电阻较大   可以多增加finger并联减少寄生电阻    避免Length过长增加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