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ence ams混合仿真环境搭建教程或者patch

楼主(2025-01-24):
直接安装xcelium,似乎不太行,有知道的大佬可以告诉我应该还需要做什么吗?

补充内容 (2025-2-3 22:42):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问题了。需要关掉这个才行:
https://blog.csdn.net/javazhouchon/article/details/119428372
这个是之前调ams跑一个简单仿真的报错截图:

一开...

网友:
为啥不太信?

网友:
reconfig ic and compile xrun with it

网友:
就是用xcelium啊,环境里加好xcelium的路径,然后ADE/assembler里仿真器用ams

楼主:
不经常发帖子,没想到补充好像发不了图片,于是在这里发了。
这个是之前调ams跑一个简单仿真的报错截图:

一开始只顾得看下面的错误报告(里面主要是报connect tule的错误),然后以为是安装问题,没注意到上面还有报错信息,根据上面的报错信息就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