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整流减小关断延迟问题

楼主(2025-01-25):
求助:

上图是无线传能中对同步整流的Mos, 减小关断延迟的方案,其中Vc1和Vc2是正弦波电源的两端,
看了一天也没看懂上图中标绿的话,M9到底如何实现Mn1快速关断的?附件我添加了这篇文章,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看崩溃了。。。

楼主:
1. 对着论文搭了下仿真,半知半解的梳理了一下:Vc2支路提供偏置电流,影响VAP的电压,该点电压关断时是上升还是下降,是由M9提供的补偿电流影响的,如果没有M9, M4是共漏,栅源电压同等变化,M4和M9有公共漏极,且是两个电流源,存在打架的情况,最终导致Vc2电压下降时,漏极电压竟然是上升的,VAP 电压也可类似分析,但是也要考虑VDC的影响。综上,加入补偿电流后,使VAP电压由下降变成上升,或者说上升的更快,和仿真条件有关,使M8源极,即Vc2下降更小的幅度即可关断M8, 即关断速度更快,防止产生反向电流。
2. 加入M9后,使M9漏极电压摆幅更大,原因是M4二极管连接,一直饱和区,Vc2 到漏端的增益不加M9时Av=gm*(1/2gm)=0.5, 加上M9后,Av=gm*(1/gm)=1, 即摆幅增大,也为后面M8更快关断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