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DRC问题

楼主(2025-01-25):
本人最近刚接触SMIC的版图,下面是画的简单的版图,在将不同p管的源漏合并时,DRC报了Nw not interacting with N+ pickup is not allowed的问题。但是这是p管,哪来的N注入,而且我把它们距离拉远一点,放在同一个NW里面,还是会有这个DRC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意思就是你没有画Body 电位的tapring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你没有画Body 电位的tapring的缘故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衬底的电位这些不是LVS检查的东西吗?咋DRC也可以检查到?TSMC好像就检查不到这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