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BCD工艺库PEX报错

楼主(2025-01-25):
各位大佬们,我在闲鱼上买了一个SMIC018BCD的工艺库,在做PEX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有没有可能是工艺库本身的文件有问题,因为在看文件的时候发现少了挺多别的工艺库里面的关键词的,PEX的文件在图片里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PEX文件路径

PEX文件路径

报错

报错

网友A:
论坛上.18 BCD 工艺库就可以跑通后仿

网友:
这是没有rule.c文件吗?

网友B:
这个文件里面应该没有include语句去引用rule.c、rule.s、rule.r这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里面应该没有include语句去引用rule.c、rule.s、rule.r这些文件

是的,pex文件里面没有include这些,正常来说是会有的,没找到,我就怀疑是不是被人阉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18 BCD 工艺库就可以跑通后仿

大佬能指一条路嘛,我在论坛上找到的没法做后仿真啊

网友:
应该会有文件夹,里面有这些文件啊

网友:
找到这些文件自己加一下include语句就行了

网友(2025-03-12):
解决了嘛,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