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阶CIFB结构DSM excess loop delay补偿

楼主(2025-01-25):
之前用simulink做了一个2nd order CIFB结构的DSM,电路如下

现在要在loop回路里加一个 0.75*Ts 的延迟,并补偿它,新的电路如下(加了一个延迟Z^-1,和一个direct path)

根据undersrtanding dsm这本书里的公式(通过使延迟前后loop filter的大小相等),计算新的补偿系数

得新的反馈系数分别为 1,2.25,1.4062,带入仿真发现补偿有问题,三个求和器的输出波形如下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哪里出了问题,感谢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个延时0.75Ts  是怎么做到的,你所得z-1的话,不是一个T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个延时0.75Ts  是怎么做到的,你所得z-1的话,不是一个Ts吗

在延迟模块里把采样时间改一下就可以(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公式(9.8)及后续几个公式再算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公式(9.8)及后续几个公式再算一遍看看

我把过程写了一遍,这个CIFB结构推导 和 课本给的CIFF结构给的推导(P264~265)基本是一致的,您如果方便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已解决
系数没问题,是我调用的延迟单元的延迟不对,换用Transport Delay in Simulink Library Browser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