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蒙特卡洛仿真 mismatch的问题

楼主(2025-01-25):
本人小白,想用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得到比较器电路的输入失调电压,使用的工艺库是smic18mmrf
但是在monte carlo仿真界面点击mismatch然后仿真,ADE XL会直接跳出"Monte Carlo run stopped because no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的错误。
如果我点的是All或者Process就不会跳出错误。(但是由此得到的输入失调电压很小,肯定是错的,感觉是把mismatch失配排除在外了)。
比较急,希望有人能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netlist出发,顺着器件调用的model name,去PDK的model文件里面去找,看看model文件里面对于器件参数的统计分布是怎么处理的。一般统计分布的定义大都很简单,分别对于各个参数指明是高斯分布,均值是多少,方差是多少,是一个简单的列表。

第一个mismatch没有统计分布数据的问题,肯定就是没调用到,一般要找出这样的statistical block是定义在哪一个section 里面的,是不是还具体到工艺角里面去了。所以根据读到的信息,改一下仿真设置就可以了。

第二问题,统计数据没出来的问题,还是调用的问题,如果不是整个stistical block都没调用到,就是netlist里面的器件的model name需要换成特殊的具有统计参数的model nam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netlist出发,顺着器件调用的model name,去PDK的model文件里面去找,看看model文件 ...

谢谢指导,是器件model name的问题。
我在电路原理图里用的是n18和p18器件,刚刚去看了下ms018_enhanced_v1p11_spe.lib文件里的内容,发现里面有n18_ckt和p18_ckt的数据,但没有n18和p18的数据。
我把原理图里的n18和p18全部替换成带ckt后缀,就可以进行mismatch的蒙卡仿真了。

网友:
点ALL就可以了

网友(2025-04-14):
想咨询一下大佬,这个可以蒙特卡洛仿真的模型库是在哪里找到的呢?现在打比赛急用,能不能发我一份,十分感谢!邮箱15254234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