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高压管

楼主(2025-01-26):
想问下这个ld管vgb怎么能达到耐压要求呢,共模电压很高,衬底不是接低电位吗

网友:
这个高压nldmos, source 和body最好短接在一起。 同时在gate和source间加上齐纳diode,保护Vgs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文档,除了FISO的管子以外,大部分的高压管的source和bulk都是short在一起的;

网友:
有人能做12寸裸硅片嘛??有的话可以联系我 1785283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