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输出不加滤波器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5-01-26):
设计电荷泵PLL,电荷泵输出纹波大约5mV,能接受,不加滤波电路影响大不大

网友A:
KVCO是多少?Vtune 5mV波动能引起多大频率波动?能接受频率波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CO是多少?Vtune 5mV波动能引起多大频率波动?能接受频率波动吗?

把5mv算进去,频率抖动4MHz,在指标内,我想知道只用一个滤波电容对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
算算系统的相位裕度

网友:
滤波支路参数不仅影响VCO频抖,还会决定整个PLL的BW、PM等,建立联合起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