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5-01-26):
设计了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cascode,第二级CS,共模反馈从第二级输出反馈到第一级尾电流。第一层电流镜的宽度为60u,发现把管子设计成60u和10u✖6两种情况下,输出共模点会发生显著偏移。分别为2.52和2.25,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同时运放的增益和带宽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带宽,会产生几MHz的变化,理论上管子的拆分不同会有不同的寄生,但是这么大的变换合理吗

网友A:
两种不同情况流过的电流是否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不同情况流过的电流是否一致呢

不一致,差别还比较大,现在确定是因为两种拆分方式下管子的跨导不一样导致的了

网友:
可以上传一下具体电路图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是因为width=60u和width=10u的vth不一样导致的,你要不要看一下两者的vth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