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bcd工艺库的nde管子求助

楼主(2025-01-27):
请问各位佬,smic180bcd中nde管子名称中的g5、gs和iso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新手查了手册也没查到,期待各位的解答!

网友A:
g5不清楚是不是Vgs的Voltage为5V(手册上是5V),iso是隔离型器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不清楚是不是Vgs的Voltage为5V(手册上是5V),iso是隔离型器件的意思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2025-03-24):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工艺库么?我找了论坛好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