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中出现高亮常驻的问题,无法取消。

楼主(2025-01-27):
求助问题如下图所示,我在批量复制的过程中,遇到这种常亮的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开关打开了导致的吗?

网友:
Display Options->Display Controls->Nets取消

网友:
Layout XL状态下,左下角倒数第6个按钮Annotation Browser,在Connectivity里面把显示的线关闭。

楼主(2025-06-10):
谢谢回复,起到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