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PLL相噪曲线在10M总有一个相噪尖峰而且高频相噪急剧恶化

楼主(2025-01-28):
PLL工作频率490Mhz,参考频率10Mhz 分频比49 Kvco 140Mhz
电阻设计 R=9210 C1=129p C2=10p
已知VCO freerunning在1Mhz的相噪为-129dbc/hz
为何PLL闭环后1Mz的相噪仅有-89dbc/hz
且10M处有一个尖峰无法消除,是否为spur
尝试换了几个CP结构都无法消除这个尖峰

楼主:
电荷泵为120uA

网友A:
和你cp没有关系,是你参考频率的spur,你参考时钟为10MHz,那在边带的表现形式上肯定是在10MHz频偏处表现出来,除非你改变你的参考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cp没有关系,是你参考频率的spur,你参考时钟为10MHz,那在边带的表现形式上肯定是在10MHz频偏处表现出 ...

那1M相噪只有88dbc也是因为离参频率很近吗

楼主:
而且我看有的人同样用的是10M的参考频率,为什么他们的pll相噪就没有这个尖峰呢,是因为他们的lpf把spur抑制得很好吗?

网友B:
请教一下pll的相位噪声在virtuoso里面怎么仿真的?pss+pnoi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pll的相位噪声在virtuoso里面怎么仿真的?pss+pnoise吗?

对的,pnoise

网友C:
锁相环的带宽再小一点试试看呢,感觉环路没抑制住电荷泵的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的带宽再小一点试试看呢,感觉环路没抑制住电荷泵的高频噪声

我也感觉是这样,但调小带宽就无法pss收敛了

所以我尝试改大参考频率为10M 然后带宽为1M看高低频
得到如下结果

由此可见VCO闭环带宽不知什么原因比开环下降30dbc
我打算换一种结构的vco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1M相噪只有88dbc也是因为离参频率很近吗

我试着看了下你的环路参数,环路并不稳定,你的相位裕度只有0.59°?另外按照你现在的环路参数,1MHz地方的相噪已经超出你的环路带宽了,这个地方属于带外,差的原因是你vco相噪不好;另外第三点,你pll闭环特性的相噪没有办法通过pss+pnoise来得到,都是通过噪声建模的形式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看了下你的环路参数,环路并不稳定,你的相位裕度只有0.59°?另外按照你现在的环路参数,1MHz地方 ...

请问为什么闭环特性的相位噪声没办法通过pnoise得到

网友D:
建议你把环路特性,及每一个block的噪声通过环路方程推导出来,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pnoise仿真不出来。彻底理解环路先,别着急忙慌的一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把环路特性,及每一个block的噪声通过环路方程推导出来,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pnoise仿真不出来。彻底 ...

我matlab和cadence都建模了,包括行为级模型和稳定性模型,建模的是没有问题的,相位噪声也对,只有pnoise跑出来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闭环特性的相位噪声没办法通过pnoise得到

pll锁定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周期稳态的过程,其频率相位等都是在不断变化接近一个稳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锁定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周期稳态的过程,其频率相位等都是在不断变化接近一个稳定的值
...

我tstab设定到锁定后vctrl稳定ripple之后也不行吗

网友:
按道理分频比比较大的时候,pss跨越两个差距较大的时钟频率段会很难收敛。首先你能确定你的pss time波形,比如vctrl是正确的值吗,pfd输出这些都是正确的值吗,没看过的话先看一下。然后你pss跑整个pll的话,因为有输入参考,那么pss的基波肯定是10MHz,你的pnoise谐波选择对了吗?这些如果都没问题,那建议你matlab算一下噪声看会不会有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