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放大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1-29):
最近在学习模拟电路,在一些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能得到各位专业人士的指点。
如图所示的电路,
1、如何求解直流(低频)小信号的环路增益。

2、 如何求解开环/闭环输入阻抗

3、 如何得到环路增益的主极点和次极点。

1、该电路图的反馈网络是那部分? 以及如何画该网络的四端口模型?
2、如何求解该电路的环路增益 Aβ。
3、如何得到开环输出阻抗(交流低频条件下)。
4、如何得到闭环输出阻抗(交流低频条件下)。
5、.如何分析开环极点

网友:
可基于环路中的MOS栅极开路分析环路增益。(如果栅极在环路信号路径中);
也可拆环分为A电路,beta电路去分析Abeta;
等效阻抗可以基于Rxf=Rx*(1+ABeta)or Rx/(1+ABeta)去分析,或者直接推导;
极点可基于节点阻抗初步估算;
一、
1、Loopgain= gm1*((rds1//rds3)/((rds1//rds3)+((rds4+rds2)/(1+gm2*rds2))))*rds4;
2、M2的源极作为输入端;
     开环:rds3//rds1//((rds4+rds2)/(1+gm2*rds2))
     闭环:rds3//rds1//((rds4+rds2)/(1+gm2*rds2))//Rx1
              Rx1=1/(gm1*rds4/((rds4+rds2)/(1+gm2*rds2)))
                    ~=2/(gm1*gm2*rds2)
3、M2源极节点的电阻最低(次极点节点),M2漏极节点的电阻高(主极点节点);

1、R1,R2, 应该是双端口网络;输入端用过受控电压源等效反馈电压;
2、Rx1=(RD1+rds1)/(1+gm1*rds1);
     分流系数k1=R2/(R2+Rx1)
     分流系数K2=(RD2//rds2)/((RD2//rds2)+R1+(R2//Rx1))
     so, loopgain = gm2*K2*K1*RD1;

3、Rout=RD2//rds2//(R1+R2)
4、Routf=RD2//rds2//(R1+R2//Rx1)//Rx2
     Rx1=(RD1+rds1)/(1+gm1*rds1)
     Rx2=1/(gm2*K3*(RD1/Rx1))
     K3=(RX1//R2)/((RX1//R2)+R1) 分压系数;

5、M2的栅极节点电阻最大,M2 Cgd的Miller倍增效应,M2的栅极节点为主极点节点;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