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超高速ADC的SF buffer架构选择问题

楼主(2025-01-29):
最近两天设计一个8*4的交织SAR ADC(fs=20G),前端的采样开关的SFDR在输入低频93M时候SFDR=74dB, 输入高频7.83G时候SFDR是62dB,我得问题是后面的接一个SF buffer来进行分级以缓冲采样的信号,因此对SF的带宽提出了不少于10G的3d带宽的要求,以保持良好的增益和良好的线性度。我在28nm下仿真普通的全差分源随器,给电流5mA, ac 3dB带宽始终停留在8G左右。不敢再继续加功耗了,请问各位同僚我应该如何去设计这个buffer呢(学术界工业界角度都可以),欢迎讨论

网友A:
功耗加了就会上的去吗?

网友B:
这个确实难;如果功耗加了也不行,你只能换Ft更高的工艺,理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加了就会上的去吗?

可以上去,功耗多几倍但是上去比较有限(~0.2bi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难;如果功耗加了也不行,你只能换Ft更高的工艺,理论上。

能不能在buffer部分0.9V的管子用1.8V的电源电压呢,这样看确实会有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上去,功耗多几倍但是上去比较有限(~0.2bit)了

Buffer后面应该是接ADC, ADCsampling capacitor有多大, 多少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ffer后面应该是接ADC, 那ADC的sampling capacitor有多大, 多少fF?

  • buffer后面接4个adc,每个adc采样电容为128f

网友:
拜读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 buffer后面接4个adc,每个adc采样电容为128f

  • 128fF有点大, ADC是几个bit?
    一次只看到一个ADCsampling cap,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fF有点大, ADC是几个bit的? 一次只看到一个ADC的sampling cap, right?

8bit的,是的,一次只看到一个ADC的sampling c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8bit的,是的,一次只看到一个ADC的sampling cap

7-bit应该就行, ADC sampling capacitor小一点, 要不行, 可能得换proce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bit应该就行, ADC sampling capacitor小一点, 要不行, 可能得换process了。

好的谢谢老哥的指导

网友:
你这28nm工艺,8bit SAR后面采样电容128fF 确实太大了。你这还没算第二级采样保持开关的R/C Loss。SF+后面整体负载,如果看第二级电容处达到10G是很难很难的,更别提后面加走线寄生之后。实在不行你考虑考虑电感吧,但是这样ENOB/线性度会恶化一些。你第一级的SFDR为啥能有这么好,感觉不科学啊

网友(2025-04-07):
试试ssf或者fvf呢?

网友:
第一级得用高压,第二级samp电容大了,做到100f以内。28nm下pvt做到10g 多点应该可以

网友(2025-05-22):
如果每级的采样时钟都没有交叠的话,第一级采样时钟是8相位占空比12.5%的2.5GHz时钟,采样时间为50ps;第二级AD的采样时钟是4相位占空比25%的625MHz时钟,采样时间是400ps。理论上第二级buffer的建立时间有350ps,为什么需要-3dB带宽到10GHz呢?是通过建模或者仿真确定的吗?

网友(2025-09-17):
最终楼主用的怎样的结构呢,问题后来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