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的Verilog网表导入到virtuoso电源地线浮空

楼主(2025-01-29):
我将DC综合出来的Verilog网表文件导入Virtuoso后发现电源和地线均浮空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一键连上或者在Design Compiler里头解决呢?求助

网友A:
virtuoso里面全选再按空格可以自动补全端口;

网友A:
floating的原因可能是综合的时候没有确定电源和地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里面全选再按空格可以自动补全端口;

感谢!

网友B(2025-05-31):
引用 网友A:
floating的原因可能是综合的时候没有确定电源和地的名称

求问DC综合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确定电源和地的名称,因为假如底层模块很多的话,一个cellview一个cellview改浮空问题还是太麻烦了,是在综合前的verilog代码里改吗,还是在DC里面输入某些命令,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DC综合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确定电源和地的名称,因为假如底层模块很多的话,一个cellview一个cellview ...

verilog没有vdd vss信息,只有dc脚本里面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DC综合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确定电源和地的名称,因为假如底层模块很多的话,一个cellview一个cellview ...

cdl文件spice in的时候设置好,出来的schematic能自动连上vdd vss,具体怎么设置的忘记了。可以搜一下相关帖子。

底层模块不会很多的,这种做法用在数模混合比较好,数字模块一般比较少,纯数字的大芯片为啥要virtuoso仿真呢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将网表导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