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S128 解密中的逆密钥扩展

楼主(2025-01-30):
AES128加密中,一个128bt 明文加密需11cycle(迭代10轮,每轮一个cycle,考虑初始密钥的轮密钥加也占用1cycle)。
在加密中,密钥扩展同是步进行的。

但在解密中,因为解密的第一次轮密钥加需用到第十轮的扩展密钥,所以初始密钥需先进行10轮密钥扩展,并用buffer存下扩展后的密钥值。
然后在迭代10轮,这样的话解密一个128bit密文需要21cycle左右。
请问这样合理么?
有咩有好的办法?

感谢帮助
祝大家蛇年大吉,蛇来运转,年薪百万。

楼主:
有没有大哥指点迷津的,感谢

网友A:
没有办法,因为AES解密是从最后的一个round key开始的,要么用极短的时间进行key expansion,要么对方传送的是last round key给你,而你进行inv key expansion。幸好key 不会频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因为AES解密是从最后的一个round key开始的,要么用极短的时间进行key expansion,要么对方传送 ...

我们的应用场景是加解密key是一样的,解密时没有传last round key进来,现在考虑的也是想办法尽量缩短key expansion的时间。
感谢大哥,新年快乐

网友A:
如果不需要on the fly的进行key exp,那么将key exp与加解密分开,一次key exp之后,所有的round key都在那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on the fly的进行key exp,那么将key exp与加解密分开,一次key exp之后,所有的round key都在那 ...

那如果先进行两次加密,在进行两次解密,
然后前两次加密使用的initial key不一样,前两次加密的round key会不一样,
那么后面解密的话还是需要重新进行key expansion的吧。

网友B:
如果密钥和密文一起来,密钥需要跟着密文一起变化就没有办法。如果密钥是固定的,只需要一开始加载密钥,扩展后的密钥存储下来,后面只需要发密文,从存储下来的扩展密钥解密就行,和加密的周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密钥和密文一起来,密钥需要跟着密文一起变化就没有办法。如果密钥是固定的,只需要一开始加载密钥,扩 ...

说的很详细,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