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L分频器自谐振频率仿真

楼主(2025-01-30):
各位大佬好:
    鄙人初学小白,想做一个二分频的CML分频器,看文献里都有讲到仿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搜了相关资料但还是觉得觉得不知道如何下手,想请教一下如何仿真分频器的自谐振频率。

    以下是我的电路:

网友A:
假设输入幅度2mV(等效于输入幅度为0),输出频率就是自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输入幅度2mV(等效于输入幅度为0),输出频率就是自谐振频率。

我从别的帖子里也看到过类似的方法。
但这个分频器靠的是输入的周期信号控制管子开和关来实现分频的,输入的幅度不够会直接就不工作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别的帖子里也看到过类似的方法。
但这个分频器靠的是输入的周期信号控制管子开和关来实现分频的,输 ...

试试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试完再看看结果呢,问问题就这么随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试完再看看结果呢,问问题就这么随意吗?

寒假实验室服务器换硬件一直没法跑,只能脑测,昨天修好去跑了下,确实没问题。

之前看的方法是把Vswing调成0,然后仿出来是个平的DC输出,改成5mV就能看到输出了。

多谢大佬!!!QA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寒假实验室服务器换硬件一直没法跑,只能脑测,昨天修好去跑了下,确实没问题。

你好请问你说的vswing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说的vswing是什么信号呢

就是输入端交流信号的幅度,我为了方便仿自谐振频率,把它设置成变量了。

看老哥您是做PLL的,能加您一个好友吗,小弟估计将来进组之后也要做这个方面的,想请教您一些经验(^_^)

网友(2025-06-18):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入端交流信号的幅度,我为了方便仿自谐振频率,把它设置成变量了。

请问是输入端的ac amplitude吗?

网友C:
仿过VCO吗?把CML当VCO来仿就行了,不用加激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过VCO吗?把CML当VCO来仿就行了,不用加激励

请问你们说的二分频的ac输入要设置成2mV是指哪里呀,它的输入不是CLK嘛

网友:
想问下楼主,二分频的输入不是只有CLK嘛,D端接的是Q非,请问您说的2mV的输入是指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设输入幅度2mV(等效于输入幅度为0),输出频率就是自谐振频率。

请问输入信号的频率要怎么设置呢,我发现输出频率随着输入频率变化,变化幅度还很大,但是自谐振频率应该是一个确定的值吧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D:
请问输入信号的频率要怎么设置呢,我发现输出频率随着输入频率变化,变化幅度还很大,但是自谐振频率应该 ...

仿真精度问题

网友(2025-10-23):
试了一下,把输入CLK信号周期设置成了1P,仿了一下,输出了周期为40Ps左右的CW  ,时域上看类似VCO,有个起振的过程,感觉是仿真成功了

网友(2025-11-27):
引用 楼主:
寒假实验室服务器换硬件一直没法跑,只能脑测,昨天修好去跑了下,确实没问题。

请问仿CML自谐振频率时,信号源使用Vsin的话,直流电平如何选择?